asus a43s 开机掉电

楼主(2014-12-01):
asus  A43S  K43SD版本  开机走0.32掉电   cpu电压没出来
应该怎么修   没的图纸   有谁修过    客户说按了下  FN+休眠   然后再开机就这样了     奇怪   bios我也刷了

网友:
CPU电压没出来 你可以找找CPU供电芯片的PDF

网友:
是不是哪个电容或者线圈老化

网友:
找CPU控制芯片的PDF查工作条件

网友A:
FN加休眠就这样了,一直保持休眠?可惜没图,不然找LID看看。或者换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FN加休眠就这样了,一直保持休眠?可惜没图,不然找LID看看。或者换个EC?

正解,向你学习

网友:
。。。我会不好意思的。。。

网友:
我该向你们学习,我什么都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FN加休眠就这样了,一直保持休眠?可惜没图,不然找LID看看。或者换个EC?

换EC 能好吗

网友:
EC  也换了  还是这样

网友(2014-12-31):
这个还第一次听说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你被误导了,从头开始查,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