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待机0.45 ( 进水 )

楼主(2014-12-01):
接客户机器说开不了机了,描述几天前进过水,开机没事就一直用在。这个事最好吧客户支开在开始干
谈好价380,逛街去了。
   拆机发现MD没有进水的痕迹了。没有霉的地方,操,这个。。。。裸板上电不短路就是一通摸,嘎嘎MH55发烫,想下这下死了,测待机3.3 偏低3.1. 5v正常,再测各电感阻值桥的29、显卡9、cpu9、内存25。正常的。直接换桥,15分钟后。。。。
不烫了也能开机了但是挡在0.52A上2秒就掉电了郁闷到了,测各个地方的瞬间电压都有了,但是发现u4的这里的电压不太对,只有0.9
发现红色位置的测试点断线了,飞上再上电,一路狂奔,正常开机。细心很重要。

网友:
版号照片里有

网友:
够利索的,技术重要

网友A:
内存25是否是微短???

网友B:
断线那么细小都看得见,视力不错,没用放大镜?

网友:
厉害,细心来钱快

网友:
那是3V转换电压

网友:
0.9那里 飞过线后是多少

网友:
你在哪里啊 价格这么高

网友:
这个桥的故障率确实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那么细小都看得见,视力不错,没用放大镜?

电子显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25是否是微短???

回想可能是桥的总线上的问题

网友C:
换h55加清灰收了330合适吗?

网友:
挺过瘾,银子没少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h55加清灰收了330合适吗?

遇到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