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手机解锁?

楼主(2014-12-01):
我从电信营业厅搞的手机,只能装电信卡。能否改为 移动卡?

网友:
那是不行的

网友A:
应该可以改的吧 好像要涮机

网友:
   没办法的

网友:
这个很难,有些可以破解,有些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改的吧 好像要涮机

大哥火锅吃多了吧,不同模式的,频段不一样,刷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火锅吃多了吧,不同模式的,频段不一样,刷不出来的。

什么情况下 需要手机解锁啊?

网友:
移动改电信不行,缺少部件,电信改移动,可以的,要刷机后,ID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