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12-01):
     今天郁闷的一台电脑,开机1.4跳变后不显示,以为显卡没有过,拆机后一切都正常。各种电压也正常!
装机以为是假死机,后来发现插上硬盘后就不显示电压1.4跳回1.2不动了,拆了硬盘开机就正常,换了一个硬盘后可以正常开机。这是怀疑硬盘问题,可是把本机的硬盘接到另一台笔记本上又正常?请搞手指教?????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喜新厌旧啊

网友:
换其他硬盘是好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我建议你还是多测测那个硬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直接拔掉硬盘恢复bios设置就可以了,百度说应该是360安全卫士安装系统导致或者系统没有激活!!!

网友:
祝福你兄弟

网友:
不显示跟360装系统或者没激活没关系吧。。。不过恢复出厂设置居然就正常了很奇怪。。。

网友:
以前碰到一个惠普的机子,雷打的,跟你这个一样,不过当时没搞好

网友:
机器亮了没有,先把机器修亮

网友:
不进系统和不显要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