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主板USB口无法使用,南桥芯片发热!

楼主(2014-12-01):
是这样:945G主板USB口无法使用,可以正常自检,系统是新做的,进入系统很快,使用处理程序也正常。键盘和鼠标用的是圆口的。就是USB口都无法使用,其他PCI和显卡都没有问题。无意间在关机待机状态下触摸了下南桥芯片的散热片,发现南桥芯片发热,这个请教各位老大,是否是南桥芯片出问题,要不要更换,维修费用大概多少,是不是还有维修的价值!(主板是FOXCONN 945GC7MC-S2H)

网友:
排除BIOS里USB口关闭情况

网友A:
南桥成本30左右,感觉不合算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成本30左右,感觉不合算换板。

接个PCI转USB先用着,坏了再说

网友:
如果BIOS没关闭USB的话,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修吧 时间拖久了会引发后期问题....

网友:
如果南桥坏的话,就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网友:
这个换块板子也就100也内,多数人是不会修的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