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驱动板VGA接口打值,多少是正常???

楼主(2014-12-01):
同题,求助,谢谢了!!!

网友A:
VGA接口上有15个针脚你要问的是那几个针脚打值?
123脚一般是75欧姆左右
13  14脚一般在600左右欧姆
12  15脚一般在600左右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接口上有15个针脚你要问的是那几个针脚打值?
123脚一般是75欧姆左右
13  14脚一般在600左右欧姆

谢谢,我对比着一另一个接口打的值!!!!发现不一样!郁闷了!!!

网友B:
1 脚2脚3脚一般是93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脚2脚3脚一般是93

哦了!!晓得了,谢谢!

网友C:
拿个好的板子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个好的板子测一下就知道了

恩,我就是这么干的!嘿嘿

网友:
那123阻值75是正常的,那是三个基色的接脚,对地是用75欧的电阻

网友:
这个还真的没哟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