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电脑显示器无信号

楼主(2014-12-01):
电脑一直用的都是dvi的连接线, 今天开机就显示无信号, 重新插也不好使, 换成vga的连接线就可以用, 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用的dvi是18+1 的单通道 连接线

网友A:
没有人吗?  求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吗?  求救啊~~~~~

检查一下DVI接口上的一个八脚芯片。

网友:
要切换DVI接口信号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DVI接口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DVI接口保护电路

网友:
行场保护管换一个或者拆除

网友:
显示器DVI VGA 转换过来 了么

网友:
会不会显卡的DVI接口坏了?

网友:
信号模式有无调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