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7 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4-12-01):
客户送来一台戴尔1427 笔记本 不显示,插电流表测试 到了0.9就不动了一次跳变 ,换插内存还一样。发现是独显的 拆下显卡板加焊结果还一样。示波器也是一次跳变 ,拔下显卡板电流一样。看来不该显卡板问题。插诊断卡 跑马20-30-DR 感觉当内存,检查发现U55 9脚到DDR 195脚不通,断线了 查出R1112阻值到了0.7K 正常0欧,短接R1112 开机跳变一切正常,联想LOGO 出现。 截图附上。

网友:
CLK-SMBDATA至桥电阻变大吗?U55是桥吗。怎么查出不通的?对地阻值不正常吗

网友:
怎么会出来联想的LOGO

网友:
DELL机器修好了出联想LOGO了?这问题可大了,客户不肯这样改哟

网友:
被人错刷BIOS了吗?

网友:
楼主修晕了吧 呵呵。戴尔修出联想LOGO来问题就大了。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事  不过出来联想LOGO这个不太好吧

网友:
都是维修的高手  修个戴尔居然出联想LOGO  。。。人才济济。。

网友:
楼主粗心大意,不小心弄了个混血儿!

网友:
有没有跑码呢

网友:
不错,一般这种机型都认为显卡了

网友:
几天前修了一个1427,内存CLK_SMDATA一闪波,卡跑C5,电流上到0.8左右,最后刷BIOS解决的。

网友A:
戴尔的LOGO 正好也修了个联想的忙的粗心。

网友:
有图有真相!图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戴尔的LOGO 正好也修了个联想的忙的粗心。

LZ你差点累了我,我这刚修完一台DELL不出联想LOGO,搞到我怀疑是不是显卡没焊好呢。

网友:
这个图片晶振右上角一个电阻明显腐蚀了

网友:
hehe  楼主这下赚大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差点累了我,我这刚修完一台DELL不出联想LOGO,搞到我怀疑是不是显卡没焊好呢。

哈哈 笑死我了  能不能别这么逗啊

网友:
dell 出联想LOOG?

网友:
联想logo都修出来了

网友:
什么东西吗 图片都搞错了 还怎么给意见啊

网友:
图片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