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21112T用适配器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4-12-01):
索尼PCG-21112T超薄笔记本用电池开机正常用适配器开机掉电,到进系统加载显卡的 时候掉电到0.224A,硬盘灯常亮。。。求思路啊拍了两张图如下:

此机器版号是mbx-203的,论坛木有图纸,完全没有思路啊。。。。

网友A:
楼主有换适配器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换适配器试过吗?

换了,用可调电源试了也是到Windows logo那里就黑屏了,,,进pe也是相同的故障

网友B:
用电池开机正常,表明机器无大碍,首先确认适配器正常,再查保护隔离部分。CPU背面有大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开机正常,表明机器无大碍,首先确认适配器正常,再查保护隔离部分。CPU背面有大电容吗?

没有大电容,索尼超薄的那一款。。。

网友:
SONY  这种机子 是日本制造  找不到图的

网友:
什么加载显卡?电流?

网友:
我今天接到一台进水的,没图纸,完全没办法下手,本子10V有。电感就一个有0.4V别的没有

网友:
我的是不通电艹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