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va1916w绿屏

楼主(2014-12-01):
今天接到一个优派显示器绿屏 信号线没问题 是不是要刷信号板储存芯片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求大神教学
教学

网友:
换屏线看看吧

网友:
我上次换了VGA线就好了

网友:
屏线 驱动板 程序 或者 菜单正常吗

网友:
绿屏是底色全绿的吧?图像还有是吗?查VGA数据线及接口。

网友:
是不是三基色不正常?

网友:
没接VGA线时显示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