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屏花了

楼主(2014-12-01):
21寸显示屏花了,该如何操作,求助。。。。
求助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花瓶修不了的

网友:
屏坏了吧,估计可能,要么屏线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 换显示器·

网友:
花屏能难能修好,换屏吧

网友:
确定屏幕坏了,吗

网友:
花屏先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恩,感谢大家,拆开后重新更换排线后解决问题。

网友:
怎么个花法?发个图片上来。帮你参考。

网友:
有时候是排线接触不好

网友:
显示器花屏,没底子就不用浪费时间去考虑这么修了

网友:
你最好是上个图。这样屏经验或许还好判断点

网友:
花成怎么样都不说清楚 怎么帮你

网友:
楼主应该拍个图片 让大家帮你鉴定一下 但是驱动板和屏线的面大一些 可以用通用驱动板试验一下

网友:
上幅图会怎样啊,大家帮你出主意

网友:
怎样的花屏样式?发一个图片看看才知道,换一根屏线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花屏原因很多,建议楼主将发生故障时的情况及故障描写一下,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发一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