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的内存和1.05V的供电没有输出

楼主(2014-12-01):
有一台联想F41的内存和1.05V的供电没有输出掉电,测了两组的下管的G极还没有开机就是5V,开机瞬间1.05V有瞬间电压,1.05V的对地值是11 1.8V的129,1.8V没有瞬间电压,换过电源芯片和两组的MOS管,没有变化,芯片的开启信号都有,没有思路了,给个指引,板号是LA—3571P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1.8V波形,看看出没出来?

网友:
先查内存的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检查一下下管G极到电源芯片间的线路通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