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6686 3 5V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

楼主(2014-12-01):
机器是HPHP DV4 3010tx 待机0.03 偏高,帮忙分板一下这芯片的工作条件缺哪些,现在问题是无3 5V  待机0.03 无法开机,测得待机芯片现在各脚位电压是
1脚 2 V  3脚5V 4脚 3.3 V 5脚3.3 V  6脚 19V 7脚 5V  17脚 4.5V 19脚 5V  24脚 4.5V 32脚 5V
本身芯片的参数如下,请各位分板一下缺少哪些条件
针脚号        针脚名称        针脚作用描述
1        VREF2        2V 50uA基准电压输出。
2        TON        频率选择端
3        VCC        控制器供电输入端
4        EN_LDO        线性输出使能控制,大于1.6V时,LDO开启;低于1V时,LDO关闭。
5        VREF3        3.3V基准电压输出。如果外部连接10nF电容接地,可以驱动5mA负载,如果没有使用,可以悬空。
6        VIN        芯片供电输入。外部旁路一个1uF电容。
7        LDO        线性基准电压输出。可以最大输出100mA。如果LDOREFIN接地,这个针脚输出5V。如果LDOREFIN接VCC,这个针脚输出3.3V。外部旁路4.7uF陶瓷电容。
8        LDOREFIN        可调节线性输出反馈。接地设置LDO 5V输出。接VCC设置LDO 3.3V输出。
9        LDO_SW        LDO转换开关源极连接。当LDOREFIN接地或接VCC时,LDO_SW是LDO电压转换开关的源极连接。当LDOREFIN接地时,连接LDO_SW到5V电压;当LDOFREIN接VCC时,LDO_SW连接到3.3V。
10        OUT1        开关电源1的输出电压反馈。这个针脚必须直接连接到开关电源1的输出电压端。另外,当FB1接地或接VCC时,它也作为输出电压1的反馈
11        FB1        输出电压1的反馈输入。如果这个针脚接地,OUT1设置为5V;如果这个针脚连接到VCC,OUT1设置在1.5V;如果这个针脚连接电阻分压,可以设置输入电压范围在0.7V~5.5
12        ILIM1        输出电压1门限设置
13        PG1        输出电压1电源好信号输出
14        EN1        输出电压1使能信号输入
15        HGATE1        输出电压1高端门驱动信号输出
16        PHASE1        输出电压1输出电感连接
17        BOOT1        输出电压1高端门驱动器供电输入
18        LGATE1        输出电压1低端门驱动信号输出
19        PVCC        低端门驱动器供电输入
20        CP_FB        14V升压电路监测。
21        GND        接地
22        PGND        接地
23        LGATE2        输出电压2低端门驱动信号输出
24        BOOT2        输出电压2高端门驱动器供电输入端
25        PHASE2        输出电压2电感连接端
26        HGATE2        输出电压2高端门场管驱动信号输出
27        EN2        电压输出2使能输入如果EN2电压小于0.8V,输出电压2关闭;
如果EN2电压大于2.4V,输出电压2开启。如果EN2连接到VREF2,输出电压2在输出电压1稳定之后开启。
28        PG2        输出电压2电源好信号输出
29        SKIP        跳周期模式控制输入。
如果这个针脚连接到VCC,PWM模式开启;
如果这个针脚接地,跳周期模式开启;
如果这个针脚接VREF2或者悬空,跳周期模式开启但是开关频率保持在33kHZ以上。
30        OUT2        输出电压2检测输入
31        ILIM2        输出电压2门限电压设置
32        REFIN2        输出电压2反馈输入。
如果连接到VCC,OUT2设置在3.3V.如果连接到VREF3,OUT2设置在1.05V.如果连接外部电压范围在0.7V~2.5V,OUT2设置在对应的基准电压。在OUT2端旁路一个100nF陶瓷电容接地。

网友A:
查14脚,27脚没电压就查这到EC的线路,估计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14脚,27脚没电压就查这到EC的线路,估计是EC的问题

你好,EC换过了

网友A:
你所测的这些脚位的电压正常。请14PIN/27PIN电压多少?低查EC条件,BIOS/高换上下管和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所测的这些脚位的电压正常。请14PIN/27PIN电压多少?低查EC条件,BIOS/高换上下管和芯片

14脚跟27脚是EC同一个脚位发出的信号,现在是没电压。 什么高换上下管?这是机器点位图 EC型号是8518E

网友:
查查EC的条件,BIOS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脚跟27脚是EC同一个脚位发出的信号,现在是没电压。 什么高换上下管?这是机器点位图 EC型号是8518E

14脚跟27脚高电平一般都是通过三极管转换过来的!先查EC发没发出这个信号,若发出了,查三极管转换电路,若没发出则查EC的供电,时钟,复位条件。

网友:
BIOS先刷几个再讲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