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G开机不亮 电流1.3左右

楼主(2014-12-01):
宏基4551G开机不亮 电流1.3左右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换电脑秒杀

网友:
外接试一下,不行加焊显卡。

网友:
北桥机会比较大

网友:
小电池没电了

网友:
COMS电池有点吗 ?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看看有跳变没有啊

网友:
如果是AMD 配置的话直接放电下不行直接加焊北桥   如果是inter的话就再试试吹下显卡

网友:
把光驱拆掉看看电流有没有跳变。没有的话刷BIOS  。另外AMD的机子北桥好坏

网友:
1.3快亮了,BIOS 桥 显卡 USB口 ,有无进水腐蚀。

网友:
先用风枪热一下试试

网友:
CMOS电池和北桥就这两样

网友:
CMOS电压低,如果跳变幅度大,就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