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不过怎么办,急急急

楼主(2014-12-01):
大神帮忙解决,检测卡EO不过,NB加焊了还是EO不走了,有时候插电源还自动重启   这个插电源自动重启我见了2次  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是M3A785GMHde

网友A:
检测卡EO不过,检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卡EO不过,检查CPU供电部分。

CPU有电的

网友A:
CPU有供电就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B:
你BIOS刷过没有。我碰到过跑E0的问题多半是BIOS,内存(挑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BIOS刷过没有。我碰到过跑E0的问题多半是BIOS,内存(挑内存)。

bios还没刷过呢,我试试去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有供电就先换个CPU试试。

手里没有cpu。。。。。。。。

网友C:
E0内存不过啊!

1.跳线插错也是E0
2.查下内存的供电!
3.测下SPD电压!
4.二代内存SPD电压238脚3.3V
5.系统管理总线119,120脚3.3V

开机就EO还是小跑几下呀     如果开机EO就是CPU虚汗了

E0多换下不同频率的内存  应该可以

网友:
E0 是挡CPU   CMOS电池上没 !!

网友:
E0 是内存不过的代码啊  先换内存  查内存条件!

网友D:
IO,,,在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内存有查嘛

网友:
期待高手,在这学习了

网友:
CPU   NB都试过还是 Eo不过

网友:
我 试过方法 1换 CPU  2加焊NB    3换了个内存  总后还是Eo  就是插电开启开关就00跑到E0不走了  怎么办

网友:
我都换了一个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在看看有没有断线!!!

没有  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E0内存不过啊!

1.跳线插错也是E0

开机是00马上跑到EO就不走了  我都一天没弄好

网友:
还是查内存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