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平板改充电方式

楼主(2014-12-01):
有台山寨的平板,是用圆头充电头充电的,经过整段里面有一个好像是充电芯片来的,上面的代号是MPCG 2611 ,在网上查不到资料,X宝没这东西,我现在想直接把它改为USB充电,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方案

网友:
直接把充电头接到电池上也可以的

网友:
没改过啊,就看有没有什么充电检测什么的

网友A:
改过有后患没有啊

网友:
可以改的,你看那个老充电口,肯定有一正一负的,把正负接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过有后患没有啊

没敢改,出了事故那可不敢想呀

网友:
攒够积分再下载

网友:
但是这种一般USB都是可以充电的啊。。。。
楼主,不可以么

网友:
这种平板一般这种问题我们就叫客人放弃了  没什么好修的

网友:
非品牌 维修改装价值不高、做研究的可能会试试

网友:
买不到原装的吗

网友:
可不可以用usb口代替充电 直接飞一根线到usb口这

网友:
      小心爆炸啊

网友:
被骗进来了,我还以为楼主掌握了这技术了呢

网友:
还准备进来偷师呢,呃呃呃!

网友:
充电接口的外接口也是圆的,你还得改外壳,多麻烦。

网友B:
山寨平板缺件无修理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平板缺件无修理价值

都没那充电芯片卖

网友:
dc 充电口 与电池之间接一块充电小板如何

网友:
测一下,正负极要弄对,电压对,电流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4-12-31):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关键是你咋固定USB口,处理不好,人家拿回去桶几下就爆菊花了,找你不说还影响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