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楼主(2014-12-01):
联想G460装不了显卡驱动      显卡已换新的       系统重装了        显卡驱动从官网下载的也装不了        大神救救我吧

网友:
高手遇到过吗      最后是怎么解决

网友:
显卡型号换对了吗
还有做显卡有没有动到边上小元件

网友:
桥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独立显卡的供电输出了吗?在系统里是独立显卡打黄色感叹号?换CPU试试过吗?

网友:
试换个CPU看看。

网友:
买到假显卡了吧

网友:
不 明白  我目前还没有碰到  ,帮补了你  不好意思

网友:
用的什么系统  换个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