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上硬盘 就不显示 大概是哪的事?

楼主(2014-12-01):
顶星945,换了电源、显卡、硬盘都不行,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查SATA接口相关电路
很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A:
接上去测下硬盘供电是什么情况

网友:
查下南桥各供电,加焊南桥试。

网友B:
插上硬盘后能跑码?或者挡什么 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上硬盘后能跑码?或者挡什么 代码?

跑码正常 就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去测下硬盘供电是什么情况

硬盘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硬盘后能跑码?或者挡什么 代码?

拔掉独显,集显可以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跑码正常 就是不显示

上了硬盘能跑马但是不显,供电正常,硬盘也能转?这个加焊是没用的,确定供电没问题的话,可能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显卡槽的供电对吗?然后再考虑显卡,桥

网友:
南桥坏了,我上次碰到一块七彩虹P31跟你的问题差不多,雷击之后,也能开机就是一插上硬盘就灰屏

网友D:
南桥。或者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或者电源功率不够。

换新电源了 也不行 拔掉独立显卡 就没事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是GB的话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看情况,,电源换过,,硬盘换过,,显卡换过,,就只有南桥的可能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不要显卡就能显示的话,换个不同厂家的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南桥出问题了 , 换一个南桥看看 ,先压压桥 ,看 好不好 ,不好 就换桥

网友:
详查SB供电

网友:
南桥坏了,我上次碰到一块七彩虹P31跟你的问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