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现在手上在修 K42DE 机器,帮我量下这几个电阻阻值多大

楼主(2014-12-01):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K42DE机器, 拆机器后发现进水很严重,  因这款图纸找不到,只能上论坛求助了,显卡216-0774007 北桥215-0752007 南桥218-0697014     看哪位大神有正在修的K42DE 帮我量下这几个电阻是多大的       我都标注好了,望大神量下!!  1 ?  2?  3?  4?各自多大

网友:
急啊! 在线等啊,    望哪个可以说下!

网友A:
看你的图上电阻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我没在修   希望有人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上电阻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吧。

不是,这张图是我网上找到的,我要修的那台,这4个电阻都腐蚀了

网友B:
华硕的 教你个绝招 找个有这个芯片组的图纸 如法泡制 就知道了

网友C:
又是华硕的,又是没图纸的?

网友D:
用k42Dr的图参考,迅维网客户端就能下载得到

网友E:
刚测了下,这四个都10k的电阻

网友F:
华硕的机器让人头疼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测了下,这四个都10k的电阻

你确定吗,我等下去换换试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 教你个绝招 找个有这个芯片组的图纸 如法泡制 就知道了

但是芯片组一样的图纸,   那它的电阻位置应该是会有所变化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又是华硕的,又是没图纸的?

是啊,华硕好多都很蛋疼,都没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硕的机器让人头疼的啊

还好,修的起来就不头大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k42Dr的图参考,迅维网客户端就能下载得到

好的,我等下去下载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是芯片组一样的图纸,   那它的电阻位置应该是会有所变化的吧

华硕的好像不是 你看看我以前用别的图纸对着IO旁边的零件时一样的 试试 好像可以 研究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测了下,这四个都10k的电阻

恩, 是10K的 ,我换了4个上去,但是故障不在这,  经排除是 南桥里面进液, 焊盘没上锡导致的,  清理干净,植株完美亮机!

网友:
这求助中的帖子要怎么改成已解决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啊,华硕好多都很蛋疼,都没图纸

要么耐心修,要么狠心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