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定时掉电,求解

楼主(2014-12-01):
b470刚来不定时掉电,鲁大师测试了几次后,加重到开机就掉电,后来第二天过来,又可以进系统,不过还是不定时掉电
主板没有明显坏的痕迹,不知道要怎么修,大家说是不是有一相的铁乌龟坏了

电脑能开机进系统

有一相的阻值好像不一样

电压也要低不少,不知道这一相的供电低,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
要怎么修。
如果要换铁乌龟,是换一相,还是三相全部换,控制芯片要不要换

网友A:
看样子是与温度有关的掉电,鲁大师测试掉电后摸摸哪个东东发烫啊。

网友:
确实是不是散热,就是CPU供电

网友B:
哪个万用表 好神器哟     B470 一般是都铁管坏    2组是cpu  另一组是集显的  阻止肯定不一样咯

网友:
查查3 5V 供电电路,有没有氧化的地方。  掉电跟CPU供电有什么关系

网友:
压力测试掉电应该是供电不足,铁管要换就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铁壳mos管换换试试, 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与温度有关的掉电,鲁大师测试掉电后摸摸哪个东东发烫啊。

恩,鲁大师测测在看

网友:
铁乌龟容易坏  摸摸 温度异常不  太烫也不行

网友:
叠滤波电容   不行再换管子  要一套换

网友:
乌龟壳坏的话我修的最多的是死机,很少遇上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万用表 好神器哟     B470 一般是都铁管坏    2组是cpu  另一组是集显的  阻止肯定不一样咯

主板上一共有四组乌龟,三组在cpu旁边,一组在独显旁边温度都正常

网友:
把每组供电多查查

网友:
会是龟壳的问题么   我修过的大短烧龟壳的  还没遇见过掉电 死机的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鲁大师测温度上到多少度啊?你说用鲁大师后加重掉电,这就说明是跟温度有关了,散热不良或者是温控电路在作怪,
还有,龟壳要是有一相坏了就会引起不出CPU电压了,所以现在不用考虑龟壳的问题

网友:
乌龟壳坏了,点都点不亮把

网友:
今天测了下al6上管的控制极,上面两相是0.66,下面一相只有0.33v

网友:
嗯。不愧是高手

网友:
能开机最好先清灰刷个BIOS

网友:
看看待机芯片电阻有没有腐屎

网友:
这样的机子是最难的了

网友:
这些问题最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