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不触发,去coms电池能上电开机

楼主(2014-12-01):
华硕X42J一台,板号K42JR,V4.1。正常情况下不触发,插电后电流0.02,后跳变为0.00。心想应该是有微短路了,报价后打发客户走人,我一般不会当作客户面前修机,给多少钱都不干。废话少说,拆机后测量各电压正常,把coms电池去掉,能自动触发,呵呵,难道捡到便宜货了?正大喜,装上coms电池后心凉了半截,又涛声依旧了。还是一步步来吧,测量开关,有电压按下也有跳变,是好的。刷BIOS后也还是一样。上图纸,电压,acin等都正常,,测到LID_SW#这个信号的时候发现问题了,只有0.85v,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高电平才对,应该是短路了,既然问题找到了,那就寻着这个信号慢慢找,无奈这个板的电子元件是没有标号的,F***,找到天亮也找不到结果啊,能不能借个电压呢?说干就干,翻过来把线割了,然后在旁边飞个3.3v的电压,插电后按开关,ok。我估计没有LID_SW#信号后,休眠会不正常,不管它了,反正客户催得紧,收钱要紧。

网友:
华硕通病了,上次修了一个宏基的也是这问题,我直接把SUS +3.3V引过来了,嘿嘿

网友:
这样真的不会出问题 吗

网友:
K42jr     不是有点位 和图纸吗

网友A:
上图纸,电压,acin等都正常     ACIN 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纸,电压,acin等都正常     ACIN 是什么?

你是真毛知仲系故意找茬呀?知道意思就得啰,反正正常就可以了,无非就是标注不同电压不同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真毛知仲系故意找茬呀?知道意思就得啰,反正正常就可以了,无非就是标注不同电压不同嗜。

李死蠢卖?人家唔识关李嗨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李死蠢卖?人家唔识关李嗨事?

做吖嘢呀!我怀疑佢系故意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吖嘢呀!我怀疑佢系故意嘅!

他故意就扣他分啊= =

网友:
K42JR图纸点位论坛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上图纸,电压,acin等都正常     ACIN 是什么?

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修开机电路

网友:
这样做,休眠不良哦

网友:
LID-SW#,再找一找,可以找到故障点的。

网友:
霍尔元件基本上是在板边边的,围着板边找应该可以找的到

网友:
咋你们休咋那么简单了

网友:
烘烤下 南桥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不错!

网友:
修好没返修就行,管他呢,谁叫客户吹的紧

网友:
你在吗我想问下lid多少脚是

网友:
这样改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是这样干的。。便我没发现在有什么毛病。

网友(2015-01-04):
引用 网友D:
适配器检测信号
谢谢 你人真好

网友:
lz厉害啊 值得学习

网友:
这款机器,维修量还是有点大的,有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
网上说有几个通病,我遇到几台都不是那样的。

网友:
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