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45B故障

楼主(2014-12-01):
有个三星245B的液晶显示器,现在是灯亮,能关和开,有个5V输出,就是无24V和别一个5.3V输出,那个60欧左右的三个电阻都好的,还是没有4863G的供电。希望能提供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个24V和另一个5.3V输出是不是受主控芯片控制开启啊。

网友:
要脚电源IC4863G工作后才有24V输出啊,现在它的供电都没有。

网友:
量下24V的二极管有没有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