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PMW供电注意事顶

楼主(2014-12-01):
在实际维修中,我们经常在摘掉电源管理芯片时,需要机器上电测试一下其它电路,此时必须将上管一起拆掉才可以通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想想摘管还不如直接短接MOS管的G、S极方便!只要用导线将G、S极短接再通电,就会平安无事喽!

网友:
是个简便的方法!

网友:
请问下楼主这是上门原理,听的懂搞不懂

网友:
屁哦,我试验了一下居然短路了,还好我用的是坏版

网友(2015-01-03):
是个不错的经验,下次试试

网友:
怎样情况会出现4楼说的呢?如果将G接地可以吗?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说的什么东西,不怕板更严重吗?

网友:
不接会有什么后果呢?

网友:
那PWM控制芯片的短路电流会不会烧掉芯片啊?还是说控制电流很小可以忽略呢

网友:
楼主的做法是让G极和S极保持同一个电平,就是让MOS管一直处于截止状态,理论上是可行的

网友:
下次碰到了主意一,试下看什么结果谢了

网友(2015-03-02):
对内容不感兴趣,楼主的头像倒选的不错呵呵。握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对的

网友(2015-05-27):
PWM控制芯片的下管就不行的,如果控制PWM控制芯片有问题的话,下管是持续5V的高电平保护,这样做会烧下管和控制PWM控制芯片的

网友:
如果是简单的开关管的G极有几十K电阻的,开关MOS管的话这样做是可行的

网友A(2015-07-30):
还是要分是P与N沟道

网友(2016-07-06):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分是P与N沟道

没错N沟可以短接,P沟就得小心了。

网友:
哎!我还是去学习下基础!

网友(2016-08-12):
我还是拆了吧

网友:
不拆或不接,会烧管子。

网友(2016-09-27):
看完这个以后会注意些

网友(2016-10-31):
既然有风险干嘛还要去试,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