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笔记本bios编程器,求推荐个

楼主(2014-12-01):
tl866cs rt809f 这二个怎么样,有什么区别吗,求大神介绍个

网友A:
RT809 几百元里面 我用这个挺好的  就是有一个缺点 不支持16 和32脚的芯片

网友:
tl866cs 也挺好的 两个看你选择 新手RT809可以自动选择芯片 省去你很多的麻烦

网友B:
tl866cs不能刷写kb9012等带程序的EC 没有rt809f自动检测芯片型号和编写显示器等功能   而RT809F用不了宽大的BIOS座子等 支持的芯片都差不多   主要看你做什么用的 我之前用的tl866cs后来感觉功能不够用就又买了个RT809F  希望能给你点帮助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9.CNq3Mw&id=36144590871&_u=15sud1a2b7c用这个便宜好用
写入速度快,我目前在用

网友:
两百多 的 我用的很不错的

网友C:
新手还是用rt809f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09 几百元里面 我用这个挺好的  就是有一个缺点 不支持16 和32脚的芯片

16脚和32脚有哪些芯片呢,我刷笔记本bios和显示器 主板有关系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866cs不能刷写kb9012等带程序的EC 没有rt809f自动检测芯片型号和编写显示器等功能   而RT809F用不了宽大 ...

谢谢啊, rt809f能刷带程序的EC是直接在主板上刷吗,要不要拆下来的,我是新手啊,还有tl866cs功能不够是哪些不能刷呢,我主要刷笔记本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还是用rt809f比较容易。

恩,可以智能识别

网友:
哪个更实用些呢 ,还有BGA

网友(2014-12-31):
tl866cs用了好久了
还比较便宜

网友:
最好两个都要备,RT809F刷驱动板很好,TL688支持的存储芯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