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85打开任何网页就掉电

楼主(2014-12-01):
机器是AMD的,只要不上网一切都OK,只要打开任何网络就掉电,,,,,
掉电

网友:
呵呵 这笔记本好,可以防止小孩上网

网友:
正解换系统,BIOS禁用网卡试试,拆机清CMOS-刷BIOS。再就网卡和桥了

网友:
CMOS 放电 这种 问题 肯定行

网友:
先软后硬!设备管理器里看网卡驱动正常否。再就加焊桥,换网卡。

网友:
这样帮不了你,没有具体的信息

网友:
网卡坏了,修过海尔7G的也是一样,如果换了不行只能改usb的。我的就是换不好

网友:
卸掉网卡驱动再重新安装一遍看看,再不行只有换了。

网友:
你是用无线还是有线?

网友:
我也有一台Y485的 但是故障现象是 亮机不久就掉电 显卡驱动打不上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好难修啊

网友:
万能方法,刷BIOS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是BIOS问题还是网卡桥问题?

网友:
网卡 或者是 桥的 事吧 用 无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