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台27寸的IMAC 机器能亮机,就是亮机后快进系统时

楼主(2014-12-01):
亮机后快进系统时,就黑屏重启 一直重复启动
换过显卡换过cpu
故障依旧
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不只怎么下手了啊
请大神们指教指教

网友A:
是不是系统不好啊  你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系统不好啊  你先排除软件问题

系统已经换了好几个了

网友:
没有图纸吗 有图纸就好办了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

网友B:
黑屏前瞬间有没蓝屏了,如果有出现就先进PE修复引导试试,如果没有就在显卡主供电加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C:
内存金手指清理一下,各USB接口检查一下,CMOS电池扣掉放电一下,有BIOS就刷一下,各外设,如声卡,网卡等排除一下,再有就是桥加焊一下!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本?

网友:
我感觉不是重启,而是蓝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屏前瞬间有没蓝屏了,如果有出现就先进PE修复引导试试,如果没有就在显卡主供电加个大电容试试

没有蓝屏现象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金手指清理一下,各USB接口检查一下,CMOS电池扣掉放电一下,有BIOS就刷一下,各外设,如声卡,网卡等 ...

就剩下桥没有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