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不出集显

楼主(2014-12-01):
板号:LA-9063P
故障:进水主板

联想Z400 LA9063P.pdf

网友:
这个机子很新 啊 还有图 真不错

网友A:
原始故障是:进水面积好小的,电池是内置的,裸板打各电感,均正常,只有B+对地只有187欧,经测发现CPU供电电感的上管和集显供电电感的上管全部击穿,更换新的,红接地黑测B+有560多欧,加电电流跑到0.76A左右,测全板除了集显供电没有,其它均正常,PCIRST#:3.3V,SYS_PWROK:3.3V,均正常,内存的供电全部满足,不知道从何处着手查起,BIOS刷过,大神路过给点深入的指导!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始故障是:进水面积好小的,电池是内置的,裸板打各电感,均正常,只有B+对地只有187欧,经测发现CPU供电 ...

看看过内存了没有

网友A:
用检测卡打,跑码是00,是不跑马,不会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检测卡打,跑码是00,是不跑马,不会修了。

先看看LPCFRAME有无动作,是否正常读取BIOS?

网友:
还接到这些新机呢,现在机器比之前的难修多了

网友:
这个月接了两台索尼的,上下管都是晶体的,查到问题都不好换

网友B:
换CPU试试吧!上管击穿过,U也好不到哪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CPU试试吧!上管击穿过,U也好不到哪去了。

楼上的没看图吗?板载CPU 的

网友:
LPCFRAME        到bios了没 过了 就是供电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没看图吗?板载CPU 的

板载的CPU就不坏了吗?

网友:
上图说更清楚
截图元器件

网友:
+VCC_CORE   还有独显VGA电压   都什么情况

网友:
VSS_AXG_SENSE       VCC_AXG_SENSE   看着两个信号有没有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低电平   第二个是高电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