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E1100无低音维修。。。。。

楼主(2014-12-01):
这音箱是外置12V,接入电源后发现故障是无低音,接待客户的时候是通电有嗡嗡声音2个卫星箱也没声音。以为是功放芯片故障,更换4558.。。2个都换了没用,查了下2个芯片供电正常无语了,手上有TDA7379换了再说,还是没用。 学艺不精啊,没办法了查下芯片定义,了解到貌似7379的第7脚是低音输入,线路上一个电容是50V1UF太可疑了换了还是没用,再看有2个电阻一个阻值正常一个无穷大,哈!有戏了,由于看不清色环只看见一个橙色,于是翻看下板子发现大多数是10K电阻,不管了先换个装上去再说, ,通电低音来了!从拆机到修好装好封盖花了2个多小时,估计熟手5分钟就能找到故障了,惭愧

网友A:
音箱接触的很少,希望楼主以后多发些,现在光修笔记本活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箱接触的很少,希望楼主以后多发些,现在光修笔记本活不下去了。

我也是3天2个活,一个是交换机一个是音箱,没办法电脑谁都会搞

网友B:
电阻坏导致运放4558工作不正常了,产生无声,有杂音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坏导致运放4558工作不正常了,产生无声,有杂音的现象。

应该是TDA7379的7脚输入有问题4558工作条件满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TDA7379的7脚输入有问题4558工作条件满足了

TDA7379的7脚输入不是接在4558上的吗?4558在这里是作前级放大的,也作高、低音控制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DA7379的7脚输入不是接在4558上的吗?4558在这里是作前级放大的,也作高、低音控制电路。

哎!我也是一知半解的,没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我也是一知半解的,没学过

你这已很不错了,向你学习!

网友:
功放算是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