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ZG掉电速修

楼主(2014-12-01):
今天早上同行拿机器过来,说机器一开就掉,他说马上要拿的。插上电 ,电流上到0.35就掉到待机,可以再开机。迅速拆机.

机器没修过,打阻值,没有短路,于是想到HWPG .

二极管一个一个的拆,拆完了还掉,没办法了。看了看主板,看到网卡芯片是波浪形的网卡,于是拆了它,拆了它上电既然亮机了

前辈们给小弟加点口水分吧

网友:
小弟,这个是通病来着

网友A:
可惜没分可以加了,网卡旁边的阻值都正常??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看到波浪形的网卡就拆?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看到波浪形的网卡就拆?通病吗?

是通病,会引起掉电,电流上不去,电流上去不显示。 这种网卡特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没分可以加了,网卡旁边的阻值都正常??

我划网桥没短路

网友:
4738不是这种网卡啊

网友:
涨姿势了,原来这网卡也会掉电!

网友:
没遇到这情况

网友:
通病 果然是各种奇葩啊

网友:
波浪形的,还没碰到过类似的。这也是个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