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G31t-m5主板老是重启有哪些原因,求助

楼主(2014-12-01):
方正G31t-m5主板老是重启有哪些原因,求助
重启

网友:
我遇到过CPU发热严重后更换了散热器一套,就正常了。仅仅是经验而已,可以提供参考。

网友:
先刷刷BIOS看

网友(2015-06-16):
一年以后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刷了BIOS 故障还是一样 之前遇到技嘉的刷了BIOS好了的呀

网友:
最简单的是清理一下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