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G31t-m5主板老是重启有哪些原因,求助

楼主(2014-12-01):
方正G31t-m5主板老是重启有哪些原因,求助
重启

网友A:


网友:
先清理内存金手指,再系统最小化,若不重启接硬盘就重启,加焊南桥。经厉过。

网友A:
,求助,方正G31t-m5主板老是重启有哪些原因?自己顶

网友:
原因可多了,电源,内存,CPU等,楼主慢慢排查吧。

网友(2015-03-11):
你的机器亮不亮?

网友(2015-04-19):
加电就重启吗 还是亮了之后重启

网友:
问题描述不够清晰

网友:
貌似这板子有个通病的

网友(2015-12-15):
内存插一下,清下灰尘,电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