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已经修复】佳能IR2120S报“检查文档”

楼主(2014-12-01):
  朋友一台佳能IR2120S复印机,原故障开机报e007这个故障很常见,更换定影膜后故障代码消失,这期间反复拆了几次定影,原因就是定影膜不传,最后下血本儿网购了500ml硅油,就是比硅脂好用,本以为正常了,开机自检期间发现扫描器没动作,也不亮。果然小屏报“检查文档”见下图:

先测了上盖压杆传感完好,清理也不行。测扫描小板上有22v 5v 3.3v,并且压杆传感压下去时(也就是合上上盖),没变化。抬起压杆后,能听到激光器棱镜高速电机的声音。这个扫描小板都要350,没得代换。在百度上搜有个案例和这个一样,说是佳能售后上门换了下主板,然后正常了。把原主板装回也正常。向处理过类似故障的朋友求教。

网友:
拆机的时候有没有动过其他连接线,会不会是 扫描单元的连接线 插头松动了,

网友A:
这种故障没遇到过,你把所有链接扫描的各种线,重新拔插一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没遇到过,你把所有链接扫描的各种线,重新拔插一遍试试

试过了朱老师,我将所有扫描小板上的线以及和主板之间的连线都插拔并用酒精清洗了。

网友:
送稿器检测就后面一根线啊。把送稿器拔掉开机。正常后在插上

网友:
更新故障最近进展:
     代换扫描板和扫描电机,加电自检,扫描电机和扫描架有动作后嚣叫。以为扫描架缺油,补油故障依旧。卸掉扫描架皮带,让扫描电机空载,再次加电自检,电机同样转动一段后嚣叫。测dc板送过来有24v 主控板送过来有3和5v ,测扫描板上电机接口22v,问这个电压算不算正常,怀疑电压低,dc板带载能力下降所至。小插曲:反复加电让机器自检电机嚣叫后,突然电机不叫了,也没动作,以为电机烧了,把原电机挂上依旧,再换回原机扫描板还是自检没动作,报”检查文档“,联想原来报”检查文档“故意时也是自检电机没动作,后来测电机接口测来测去有动作和嚣叫了。备注:扫描板到扫描电机线亲测正常通。请坛友为我一决,怀疑dc板有没有依据。还想请教佳能ir2120s自检时序,知道的能不能说下。备注:机器加电报"检查文档"后,摁下主控板上复位键可打印,稍候样张一并传上。

网友:
印品垂直于走纸方向细纹,没修过此机。这是不是自检页。

网友A:
没遇到这个故障,但感觉整复杂了,一直说找找这个故障原因,但这几天事情比较多,稍后我找几个类似的维修手册给你做下参考,有啥问题都可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开帖先对朱老师和各位坛友对此帖的关注,表示感谢!
    今天对此故障继续更新。
    上次 代换了扫描板和扫描电机,这一次代换dc板本对这次代换就不抱希望。确实代换上去后故障依旧。
     本对不报代码的故障没经验,也不上心。其它活也多,修修停停的弄了快一个月。不过没大卸机器。手懒,话说回来还是对此故障缺乏方向。
     已经代换过扫描小板、扫描电机、dc板,扫描架加过润滑剂,只剩电源板和打印板了,电压都正常,瞄准打印小板卸掉保护罩,一眼就看到内存。感脚,故障在内存。将内存和插槽用酒精清理过后。加电自检看到漂亮的扫描架归位动作。坑爹啊……
总结:
      这个故障没有代码,不能精准定位故障。看来稀奇古怪的故障,应该先看看内存。分析在百度上看到的同一故障,佳能售后代换板后故障排除,应该也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这个故障,但感觉整复杂了,一直说找找这个故障原因,但这几天事情比较多,稍后我找几个类似的维修手 ...

感谢朱老师,内存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