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搞定三修板《《《《《《《《

楼主(2014-12-01):
前俩天,之前的一个徒弟(现在在外边自己开了店)拿过来一块板子,:师傅帮搞搞.

大体问了下情况: 徒弟说板子他拿到手的时候已经搞过了,目测换过北桥、南桥、还有几个管子,电流直奔1A无跳变,他又刷了BIOS,焊了显卡,故障一样,没什么思路,让给帮搞下。

板子留下来,第二天不忙了,看了下:
板子型号是LA-4142P.先上电,待机0.012A, 现象同徒弟描述一致,直奔1A。这个电流,电压基本上也都出来了,也没细测电压,凭经验应该是不过内存。

示波器打了下内存排阻,无波形。内存不过,先看看CPU过了没

ADS#, 发现波形有些诡异,正常应该是V字型,这个下去了就没上来,如图:

从波形分析,应该不算一个有效波形。但是最起码是动作了。至于为什么一直拉低没起来,一时半会也分析不出什么,但肯定是不正常的,既然不正常,那就按不过CPU处理吧。实际上上电摸CPU也不是很烫,都没有显卡烫,应该是CPU没有完全工作。
找了个CPU假负载,测了下CPU的几个关键测试点:核心电压:1.5V正常   基准电压:0.75V正常  时钟1 0.4V正常     时钟2:  0.38V正常   复位:1.05V正常 PG:1.05V 正常

这时候因为有别的客户要接待,就放下了

今天到店里,拿起板子继续修。昨天既然CPU的一些基本条件都测了,今天就继续围绕CPU的其它一些条件测下:
DPRSTP# STP_CLK#(南桥直连CPU,不好测,先放过了)  CPU-北桥REF参考电压 COMP补偿电阻 一通测下来,没发现什么异常。
找了块一样的料板,对比看下有没有缺件的,无意中发现EC几根针脚有轻微腐蚀痕迹,果断从料板上取了个EC换上去,满怀希望的上电,发现电流好像轻微有些变化,但也没有跳变,测排阻波形也没有,应该还是没有过内存。失望

这个时候打了下ADS#,发现波形已经正常了(抓到的是个类似于矩形波,但是修好后又抓了一次,一样的),说明CPU已经过了,摸CPU也发烫了,

接下来就有思路了
示波器抓LPCFRAM#,有波形,但是只出来2组,没有了
PCI_FRAM# 波形也差不多出来23组的样子,正常应该都是连续不断的波形,应该是卡在内存这了

续抓内存SMBUS波形,发现了问题所在:
只有CLK_SMBDATA有波形,CLK_SMBCLK无波形。
追查CLK_SMBCLK,找到Q273脚打波,能抓到波形,再测4脚,也能抓到波

结果很明显了,果断把4脚和内存槽202脚连接起来,
再测,CLK_SMBCLK已经有了波形

电流经过几次跳变,上到了1.3A左右,应该是亮机了。测了下KB926  4 LPCFRAM#, 已经有了连续不断的波形  主板屏接口EDID也抓到了波
接上屏,联想的LOGO出现在眼前

维修结束:
送上一副双通道抓到的EDID波形图

补充内容 (2014-12-2 12:42):
第一次抓到的ADS#不正常波形图是由于误调了时基,调到us级别应该就能抓到了。属于误判,所以和换EC没有必然的关联,EC确实已经腐蚀,正确的ADS#波形图在27楼。持续大概4us.

补充内容 (2014-12-2 12:48):
如饼哥所言ads#正常是10-20ns,但总有些比较特殊,比如这个就是个例外,所以时基建议调到us级别,这样会提高抓取成功率。

网友A:
现在发帖子限制10000个字的么?

网友:
示波器玩的如火纯青!俺还没有呢!羡慕。

网友:
准备买示波器了,现在连测试这些信号(edid fram等)的测试点都不知道。。。。。

网友:
果然是可以有资格教徒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了?????????????????

对 ,补字、补字

网友B:
补字    补字?????????????????

网友:
有示波器截图,说明有理有据,,赞一个

网友C:
只能说楼主大师,示波器用的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楼主大师,示波器用的不错啊,

兄弟过奖了,大师实在不敢当啊,论坛高手太多了,多逛逛论坛,跟这些高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补字    补字?????????????????

回复字数不够,所以要补字 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字数不够,所以要补字 呵

额  原来是这个补字     太有才了你

网友:
波波用的还不错

网友:
神器使用的很熟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现在发帖子限制10000个字的么?

难道这个贴有10000字了??

网友D:
诡异的腐蚀的几个脚导致ADS#异常?有没有查过是哪几个信号?
我记得有时候抓不好,ADS#也就你第一个波。。。不能认为CPU条件不足!
普源就这鸟样。。。换泰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诡异的腐蚀的几个脚导致ADS#异常?有没有查过是哪几个信号?
我记得有时候抓不好,ADS#也就你第一个波。。 ...

这是换下来的芯片,腐蚀位置大概在红色框里,我也分析不出具体是哪个信号引起的ADS#不正常,交给饼哥分析吧,不正常的ADS#我测了好几次都是第一张图的波形,后来正常后又测了好几次都是类似于第二张矩形波的波形,测量上应该没有问题。具体原因,才疏学浅,实在搞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诡异的腐蚀的几个脚导致ADS#异常?有没有查过是哪几个信号?
我记得有时候抓不好,ADS#也就你第一个波。。 ...

还有,感谢饼哥给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这个贴有10000字了??

我编排了下格式,有些段落间隔开一行,结果就提示字数超过10000字,发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换下来的芯片,腐蚀位置大概在红色框里,我也分析不出具体是哪个信号引起的ADS#不正常,交给饼哥分 ...

矩形波的时基50us,目测ADS#持续5us差不多吧
“不正常”的ADS#时基20ns,目测整个屏幕也就120ns。所以下去了上不来正常的呢
不过其他板子很多ADS#都是持续10ns左右。。。你这个怎么会持续这么久。。莫非CPU差异这么大

网友:
en 修的很厉害。。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矩形波的时基50us,目测ADS#持续5us差不多吧
“不正常”的ADS#时基20ns,目测整个屏幕也就120ns。所以下 ...

呵,我还真没注意到,之前时基竟然调的是n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我还真没注意到,之前时基竟然调的是ns............................

ads正常就是10-20ns。。。
不知道为啥你的个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ds正常就是10-20ns。。。
不知道为啥你的个不一样。

我刚才正常板 调到20ns又抓了几次,竟然抓不到波形 反复抓几次,抓到的是下面的波,神马状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ads正常就是10-20ns。。。
不知道为啥你的个不一样。

我把通道2的探头去掉了,通道1的校正了下,调到20ns又抓了几次,抓到了和第一张图一样的波形,应该就是时基的问题没错了。当初是误调了时基,如果调到us级别,应该是能抓到的,误判了

刚刚经过调节不同的时基抓取,这个ADS#竟然持续了4us!

虽然如饼哥讲,ads#正常是10--20ns, 总有些特殊的。看来最好是调到us级别,抓到的成功率要高,以免误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把通道2的探头去掉了,通道1的校正了下,调到20ns又抓了几次,抓到了和第一张图一样的波形,应该就是时 ...

示波器不行吧。。。tek 10ns 百发百中啊
单核

双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不行吧。。。tek 10ns 百发百中啊
单核

TEK的果然牛B,不过也不排除是我这个板子的问题,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开机,电流停在0.36A的时间要稍长些,然后到1.XA应该是过CPU的那有卡顿,整体亮机的时间比正常板子 慢了些,等以后多找几块板子验证下,看看普元的10-20ns能不能抓的到波。现在还不能给普元下定论了,感觉这个机子也还可以,不至于这么垃圾。

网友:
真的是高手呀,简单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EK的果然牛B,不过也不排除是我这个板子的问题,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开机,电流停在0.36A的时间要稍长些, ...

记得之前普源来迅维做广告时,阿林就找他们反映过这事,10次总有几次抓不到AD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之前普源来迅维做广告时,阿林就找他们反映过这事,10次总有几次抓不到ADS

我刚刚又发现了个问题:我换了3块不同的CPU,都能点亮,但是测出来的波形都不太一样,有的根本就测不到,但是他原来的CPU却每次都能测到, 很是奇怪,难道ADS#和CPU还有关系?

网友:
反正我用我这个普源没有抓到过ads#这个信号,只能往下一个信号跳测了

网友E:
刚开始的内存的波形DATA和CLK都没有一点波形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刚开始的内存的波形DATA和CLK都没有一点波形对吗?

兄弟,你没好好看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没好好看帖啊

我已经一字不漏的看了呢,所以才问你啊?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嘛,时序理解的还不错嘛

网友:
好贴,楼主的示波器用的真好,还不会用,遇到这种问题估计直接就修不了了

网友:
楼主 技术可以啊

网友:
怎么你们的示波器用得那么好,

网友:
哇塞,这波波用的真的是牛XX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不愧是给人家当师傅的,学习了

网友:
强悍的维修,示波器用的也相当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诡异的腐蚀的几个脚导致ADS#异常?有没有查过是哪几个信号?
我记得有时候抓不好,ADS#也就你第一个波。。 ...

准备买示波器了,求饼哥推荐一款

网友F:
COMP补偿电阻是什么

网友:
抓波高手,波波玩的真好呀!!

网友G:
LZ,你其实是让ADS#绕了个弯路!~虽然没看到现场的真实波形,但是通过你发的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做了对比~!得出这个结论!~~你再仔细对比一下应该知道我说什么,如果还没想明白,那看起来对示波器的使用还要加强!!

网友G:
像这样问题,基本就应该秒杀的!~~SMB总线是常出问题的~!除了断线,还经常出现时钟芯片损坏拉低SMB的情况!!~这应该属于比较好修的问题,,看来上家也就是桥工的水平呀!~不过你们那里的同行职业操守还行,修不出来也不做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你其实是让ADS#绕了个弯路!~虽然没看到现场的真实波形,但是通过你发的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做了对比~! ...

正如饼哥所讲,20ns完全可以打出完整的ADS#,只不过是这个的ADS#时间跨度有些长,竟然达到了4us.所以当时没有打出来以为是不正常。其二是没有注意到第二次打ADS#的时候用的是us,一直以为俩次的时基在同一个单位级别上,如果注意到时基差了这么多,肯定当下就可以发现问题的。这些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东西。仔细一对比,但凡有些示波器基础的都可以发现问题,问题的问题是当初没有仔细对比,后来饼哥一点明,豁然开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像这样问题,基本就应该秒杀的!~~SMB总线是常出问题的~!除了断线,还经常出现时钟芯片损坏拉低SMB的情况 ...

当初就是让这个ADS#迷惑了思路,走了些弯路,单单是SMB总线的问题,确实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LZ,你其实是让ADS#绕了个弯路!~虽然没看到现场的真实波形,但是通过你发的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做了对比~! ...

还有兄弟,问俩个问题:1.普元抓ADS#成功率有多少2.试没试过用不同的CPU抓ADS#,结果是否一样。

网友:
给力啊!!! 挺你

网友:
示波器玩的如火纯青! 羡慕。我们店有是有一个,。但是我却不知道怎么抓波。只会用自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有兄弟,问俩个问题:1.普元抓ADS#成功率有多少2.试没试过用不同的CPU抓ADS#,结果是否一样。

呵呵,不好意思说,我没抓过ADS#,首先这个抓起来困难,麻烦!~~一般不跑码我都先抓SMB(这个点好找),再抓LPC,再pciframe ~!只有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才抓ADS#~!但是至今都没遇到极端情况!~
基本上CPU工作条件满足,CPU本体是好的,不出ADS#的情况很少~!!~没遇过,就是遇上了除了搞北桥也没别的思路!~如果搞北桥还不好,那应该就是不明原因引起的总线控制权被强占~!!
当然有的人抓ADS#也可能是看看,下拉的幅度够不够(一般都为参考电压2/3,就是大概有500MV),但是一般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测量CPU工作条件查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呵呵,不好意思说,我没抓过ADS#,首先这个抓起来困难,麻烦!~~一般不跑码我都先抓SMB(这个点好找), ...

联盟那边有个视频,只要给CPU工作条件,就是把北桥拆了,也会有ADS#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盟那边有个视频,只要给CPU工作条件,就是把北桥拆了,也会有ADS#出来!~~~

此方法还是我先验证。而后彭老师才照做的。。。当时好像是某马和彭老师吵架的时候

网友:
示波器 用的让人羡慕    谢谢lz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COMP补偿电阻是什么

具体补偿电阻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也给你讲不清楚,只知道COMP0-3是四个补偿信号,外接的四个精密电阻就是补偿电阻。四个信号中任意一个信号开路或是外接精密电阻变值或损坏,都会导致CPU无ADS#

网友:
示波器用的真的是炉火纯青啊,好羡慕好嫉妒呵呵怎么才能练到你这个境界呢  哎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楼主的抓波技术不错啊!!!对了,请问楼主LPCFRAM#的波形,怎么看只出来2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正常板 调到20ns又抓了几次,竟然抓不到波形 反复抓几次,抓到的是下面的波,神马状况啊{:4_135: ...

抓ADS  好像是用250NS的吧

网友:
示波器大神级别的,羡慕。

网友:
什么时候也能达到这种程度啊,看来没有示波器这个板子很不好修啊

网友:
示波器修机器·就是·快  关键是要会用

网友:
这的慢慢的学习哈哦。。。。

网友:
有示波器要好很多,没有示波器修笔记本想都别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这个贴有10000字了??

有的!价标点符号,再加上图片上的字符到了1Q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过奖了,大师实在不敢当啊,论坛高手太多了,多逛逛论坛,跟这些高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楼主这么低调,不怕扣分??

网友:
时序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试想如果不会用示波器这机器如何能修好

网友:
抓波大师级人物,还挺有心,看来是泡坛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这个贴有10000字了??

抓紧时间数一数,按照这个帖子的字数发帖

网友:
SMBCLK 的波,是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