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P43全板无复位+V星77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12-01):
             V星P43全板无复位   V星770不触发维修第一片版号:MS-7514 REV 1.1
故障:打各供电阻值正常 上电后复位灯长亮

测量PCI复位为0V  PCI时钟为 0V 按照反推维修方法 先测供电 英特尔上电时序是最后一个CPU供电 先测CPU供电为0V

继续反推测量总线供电 也就是CPU和北桥之间的独立MOS管 S输出级为0.42 正常电压应该为1,2v 继续测量 MOS管D级输入端 也是0.42V可以肯定的是 问题不在总线供电 总线供电的MOS管D级来源为内存供电

测量内存供电 下管D级 电压同样为0.42V 测到这里元凶慢慢浮出水面  测量内存供电芯片UP6103S 1 5 7脚电压正常  芯片供电 开启都正常 输出电压低  换掉芯片后 在次测量内存供电1.8v  诊断卡代码一路狂奔跑完亮机。。。。。。。。。。。

第2片也是V星板子, 故障为不上电

测量待机条件 RTCVCC RTCRST 都正常 晶振起振  没有图纸 转了一圈找了一个IO的PDF图很模糊勉强能看清

测量IO 81脚RSMRST 电压为1.1V偏低 通过跑线 找到上拉排阻为472  测量排阻另一端为3.3v正常 镊子短接后 电压可以过去 确定是排阻问题导致RSMRST电压低  手里没有这么小的排阻 通过观察发现 排阻7脚没有走线 打值为无穷大 8脚也是空间 于是拿来烙铁将排阻5脚和7脚连起 6脚和脚连起  其中6脚就是RSMRST 上拉脚 连好后 短接开关针 顺利触发 并跑马正常 此板修复

网友A:
intel  标准时序班长给力呀!!!!内存---总线----cpu-----vrmpwrgd-------pwrok ------cpupwrgd------clk----pltrst-----pcirst -------cpurst   然后软启动 我总是感觉软启动 知识太少了  这中间的跑马的全部过程特别是档代码的板子 就无从下手了 班长指点一二呀????

网友:
472排阻损坏一般会影响RSMRST信号电压上拉效果,飞线直连本身两端想法不错,但是要保证IO 81脚对地阻值正常才行。

网友:
论坛有MS-7388的图纸,版本3.2的,仅供参考。二楼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1687303

网友:
反推的时序是这样的??  时钟--》CPU--》总线--》桥--》--》内存??????
       没CPU 没总线供电 , 一直推到最前面的内存供电吗

网友B:
楼主的维修思路挺特别的,逆向推理!最终也能找出问题所在。RSMRST是IO发给南桥的请求上电信号,正常高电平。

网友C:
错了亲 RSMRST 是待机电源好的意思 IO发给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  标准时序班长给力呀!!!!内存---总线----cpu-----vrmpwrgd-------pwrok ------cpupwrgd------clk ...

你还少说了个桥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维修思路挺特别的,逆向推理!最终也能找出问题所在。RSMRST是IO发给南桥的请求上电信号,正常高电平 ...

RSMRST是IO发给南桥的待机电压好信号  不是请求上电信号    请求上电信号是PWRBTN   出去做五个俯卧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MRST是IO发给南桥的待机电压好信号  不是请求上电信号    请求上电信号是PWRBTN   出去做五个俯卧撑去

俺做过了!

网友:
恩    这样下回该记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了亲 RSMRST 是待机电源好的意思 IO发给南桥的

谢谢指点,我记混了!

网友:
又见楼主巨作,不错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E:
第二块是不是属于断线范畴啊???

网友A:
恩 谢谢月饼老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谢谢月饼老师的指点

  看清楚了再说  我是月饼老师吗

网友:
不是断线 是排阻问题 导致电压过去偏低 借用了其它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块是不是属于断线范畴啊???

不是断线故障,如果断线的话,IO芯片本身81脚RSMRST 电压是不会产生的。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又见V星板子上的UP6103S8。内存供电的偏低导致后续供电全部不正常。

网友(2015-09-30):
472的排阻聊板上有好多的,采用连线的方式很影响质量的

网友:
我是借用排阻的7 8脚 不是直连 相当于换个电阻

网友(2015-11-04):
我前面也有一台机了,经常不触发,量其它条件都 正常,就是没有南桥发到IO 的slp s3 信号,后来查了一下IO 的rsmrst 电压只有0.2V ,后来,我引了一个3.3V电压到这个脚,就可以用了,请问下,这个RSMRST 不是由IO 内部产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