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2约两分钟掉电,下掉硬盘不掉电,装上硬盘就掉电

楼主(2014-12-01):
富士通LH532约两分钟掉电,不装硬盘不掉,装上就掉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A:
换硬盘再试啊  这个还用问啊

网友:
硬盘或桥。。

网友:
量一下 Q57 有没有13V
在屏线接口附近

网友:
PQ57漏极有一上拉电阻一端是13V的  上次我修一个进系统掉电就是那个PQ57问题 你可以量一下 电压 要是没有可以换掉试试

网友:
确定硬盘是好的情况下,一般是桥。

网友:
5v供电有问题 ,硬盘下面贴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再试啊  这个还用问啊

肯定试过才问的啊,硬盘当然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试过才问的啊,硬盘当然是好的

硬盘本身是好的    那就是硬盘的工作条件有问题了   查下硬盘的供电

网友:
修好了公布一下吧。。。。

网友:
有没光驱?

网友:
跟换PQ57 OK 我修到好几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