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南桥植株,看上去还行!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4-12-01):
之前用了很多次,没耐心,全部失败,估计是风枪太差。今天再来试试!不多说上图!

清理干净,涂上焊膏,放上钢网,开始植株。

矫正歪的颗粒,补充空的颗粒。

开始风枪加热,400度,风速3,先远后近,先快后慢!
先吹一下,焊膏融化,锡珠又有跑动,又得校正一下位置。
校正完了开始吹,吹一会儿,锡珠融化,自动归位!

植好后的芯片,未做清洗。

成功后,受喜悦的心情,多整几块芯片!!!

网友A:
图3那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3那是什么东西

风枪加热呀!

TTJ

网友B:
珠子看起来好整齐,看起来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珠子看起来好整齐,看起来舒服

第一次植株,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C:
风枪吹的时候,钢网已经拿下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吹的时候,钢网已经拿下来了吗?

拿下了!没有钢网,直接加热!

网友D:
牛,做到停不下来了,做维修的就是那样,行就心情大好,遇阻就得想那出问题了。

网友E:
400度吹的桥还能用吗  我都是260差不多

网友:
固定那个。。

网友:
那是植株台!

TTJ

网友:
引用 网友E:
400度吹的桥还能用吗  我都是260差不多

260度吹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牛,做到停不下来了,做维修的就是那样,行就心情大好,遇阻就得想那出问题了。

;P;P;P;P;P;P;P

网友A:
我们没这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没这设备。。

淘宝,不贵!

TTJ

网友:
那是植球台,我不用,要不要也行,我植的都是全过的,关键是用风枪温度自己掌控好,我几乎100%最多就漏一两粒,补上就没事啦。

网友:
如果是4粒就不合格了,饼哥他们K你的

网友:
老板抠门,能省就省

网友F:
400的温度觉得有些高,还有取下钢网后吹珠难度不小啊,楼主也可以将吹风筒自制个方形的。比如本版块坛友jqbf199807自制的就很不错

网友G:
我修手机植球时都不用锡球的,直接在钢网上刷一层锡膏,然后加热融化成锡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修手机植球时都不用锡球的,直接在钢网上刷一层锡膏,然后加热融化成锡球

锡浆我试了,不行,要融在一起,需不需要涂焊膏?

网友I:
不用网400直吹!够厉害!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网400直吹!够厉害!佩服

饼哥视频中的温度320-380,我高了20度,距离远点就ok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锡浆我试了,不行,要融在一起,需不需要涂焊膏?

不需要,如果你涂抹了焊膏就会全部融在一起,步骤是:1.把芯片除锡(要光滑干净);2. 直接上钢网刷锡膏;

网友:
引用 网友H:
锡浆我试了,不行,要融在一起,需不需要涂焊膏?

锡膏不要太稀了,要稍微干燥点,屡试屡爽,不用锡球省成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如果你涂抹了焊膏就会全部融在一起,步骤是:1.把芯片除锡(要光滑干净);2. 直接上钢网刷锡膏 ...

加热温度和风力有无要求?

网友G:
风力要降到最低,温度要达到锡膏融化的温度,我一般用350左右,高点也没关系,自己要把握好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风力要降到最低,温度要达到锡膏融化的温度,我一般用350左右,高点也没关系,自己要把握好度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的,我试试!

手机芯片球径那么小,那么密我都可以这么玩,像主板桥的焊盘和间距,100%是绝对ok的,刷一遍融化成球后,如果嫌球小,在再这个基础上刷一遍锡膏,在融化成球,球就大了,多练习练习,你行的,相信我

网友:
第一次就搞得很好,比我厉害百倍!佩服!

网友:
400度不把桥吹坏了?

网友J:
值珠台 散热快 建议拿纸壳版垫一下

网友K:
下次吹的时候,尽量不要放在植球座上面。植球座是铝的散热比较快。风枪吹出来的温度很大一部分被铝块吸收了,芯片上面的锡珠融化就会比较慢。

网友:
我都是这两天才练成植珠成功。用的万能网。。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下次吹的时候,尽量不要放在植球座上面。植球座是铝的散热比较快。风枪吹出来的温度很大一部分被铝块吸收了 ...

好勒,下次试试!

网友:
G41的芯片,你试试看?INTEL南桥没难度?呵呵

网友:
比我强多了!

网友(2015-01-01):
直接用一小瓷碗搞定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植株台

网友:
南桥的珠比较大,还是比较容易植些。

网友:
向高手学习值球方法。

网友L:
还行 多大的珠子啊 用了几分钟啊

网友:
高手  我拆过   还没值过呢

网友:
直球就好似女人针线活,没有 耐心和细心是做不好的,慢慢来

网友:
400度太高了。。amd桥吹的话估计10个死了8个半

网友:
现在改用350度

网友M:
第一次,真的假的?我第一次,温度没控制好,升温太快,锡球直接跳起来了,是那种带钢网加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第一次,真的假的?我第一次,温度没控制好,升温太快,锡球直接跳起来了,是那种带钢网加热的

是真的
不会骗你

网友:
400 有点高吧     南桥不用那么高也可以植 400的话一次ok的话 还行  如果超过两次的话桥就危险了吧

网友:
貌似植株台吧

网友:
学习了 真是佩服 用锡浆 代替珠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400的温度觉得有些高,还有取下钢网后吹珠难度不小啊,楼主也可以将吹风筒自制个方形的。比如本版块坛友jqb ...

嗯,这个方法好

网友N:
楼主植珠练了多久~感觉好有水准

网友(2015-02-02):
台子应该用那种对角锁定的方便,不过现在用台子植的人员不多了,大家都是用直接加热钢网植。毕竟方便且成本低廉。

网友:
引用 网友F:
400的温度觉得有些高,还有取下钢网后吹珠难度不小啊,楼主也可以将吹风筒自制个方形的。比如本版块坛友jqb ...

哈哈,这个创意好啊,赶明也找铁皮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植珠练了多久~感觉好有水准

之前就搞了两个多小时,没成功!后来没事时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行 多大的珠子啊 用了几分钟啊

0.65的!几分钟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值珠台 散热快 建议拿纸壳版垫一下

散热快对芯片影响是不是就小些了,温度高些也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