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诺诺问下电源板5V 带不起负载怎么修?

楼主(2014-12-01):
什么电容全换过了,故障依旧。接负载,5V跳变 电源指示灯闪烁,高压部分已断开。
电源

网友:
你确定所有电解电容全都换过了?电源还有其它供电稳定吗?若是查5V整流二极管。

网友:
很多个地方都会导致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