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电流0.13A维修一例

楼主(2014-12-01):
机器型号:联想B460E
机器板号:LB46E MB 10307-148.4HK01.011

故障现象:待机正常,开机0.13,但是裸板去掉内存和CPU开机0.06

维修:没发现这个机器有进水和焊过,但有拆过的痕迹,写了下来的程序无效,现在机器上是下载的程序在里面。2014.9.16
插上CPU开机电流变0.12A,插上内存电流0.13A,
开机后,裸板无风扇情况下电流在0.12过不到2分钟就断电了。
测各电感电压如下:  L16=1.05V L6=5.11V   L15=3.38V,   L27=1.53V L9=L8=0.00V

既然lL8  L9没有没有电压,那就查查吧,这组电压是CPU的供电,供电管理芯片是U5(isl6266)
测其20脚有19V的电压,22脚只有1.4V,正常的是5V.

直接追这个5V_S0的电压

经以上测量,故障确定在Q13周围了

发现R119  10K电阻一端腐蚀了。

换此电阻后机器恢复正常

步骤顺畅,修的挺简单吧,呵呵,虽然简单大家给加加分啊,尤其是25期的哥们,加分给我有奖励

网友:
修得简单与难  不重要   修好就行了   哈

网友:
有图有分析,很不错了

网友:
修板就得有这样的思路

网友A:
原来是二次转换电压没出来引起的无CPU供电啊!楼主用什么拍的?图片清晰度太棒了!这才叫做真正的图文并茂!

网友:
有理论了这问题一般都搞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二次转换电压没出来引起的无CPU供电啊!楼主用什么拍的?图片清晰度太棒了!这才叫做真正的图文并茂 ...

相机拍的呗,稍微曲折的维修,我都有拍照记录。

网友:
此类故障算是很简单的了,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有些情况不在于大动干戈,而是思路清晰,迅速判断出问题所在,才是最关键!

网友:
很好的案例,维修过程中思路很重要。

网友: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网友:
维修虽然看起来简单    但是维修的思路才是最重要的  能够帮助我们迅速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
有图有分析,很不错

网友:
嗯。不愧是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      图片清楚         流程顺畅        受益匪浅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一目了然~!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