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求助)液晶电视屏上发光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4-12-01):
这是TCL液晶电视屏上的发光条它的发光二极管坏了

网友:
从其他发光条上找一个换上就行,,如果坏的多,就直接换个条吧

网友:
不是的,我讲你知,那是2030的,是单粒6V的发光珠,我当时自家的创维就是这个灯烧了,找不到灯条的,只能自己动手换灯珠。都好贵的家伙啊

网友:
换也不是好换的,只能用刀头的烙铁焊,要不焊灯珠烂了都焊不好,

网友:
从废屏中拆吧!单买可能买不到。

网友:
这个可能不太好买吧

网友:
碰到过的换上只要坏一个一组就不亮了一般都是

网友:
换新灯珠时要用焊台不能用普通电烙铁的温度不要高于280度

网友:
就是另配件不好找,不好换。

网友:
焊接温度一定要控制的好不然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