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不了区,求如何解决

楼主(2014-12-01):
今天遇到一个硬盘说开机蓝屏进不了系统,我用pe进去弄进系统就叫客户重装系统。我进pe以后,客户说把所有资料删除了从新分区吧,我就用老毛桃pe自带的分区工具从新分区,全盘格式化了以后显示硬盘是空闲状态,我用快速分区分了4个区出来,结果在第一个分区前面莫名的有两个小小的区在那里,怎样也删除不了,提示分区表错误。从新格式化分区以后有出现在那里了。有人说用磁盘的擦除功能擦除就好了我不懂怎样操作,哪位高手教教我啊。

网友:
估计是装WIN7 8 自动建立的吧,用DISKGEN 可以删除的。

网友:
擦除的话,可以用MHDD的ERASE,擦除几秒钟,所有分区都没有了,再重新分区。

网友:
你没装过WIN8系统吧,跟WIN7差别很大。

网友:
我很少用PE里的分区软件,感觉没有DOS里的好使。进DOS工具直接打入DISKGEN回车即可!

网友:
应该是Windows8的硬盘格式吧,用disk转换下格式就好

网友:
用MHDD擦一下,还不行就是硬盘固件坏了!

网友:
低格试试

网友A:
重新分区试试吧。

网友:
低階試試 在重新分割 應該能ok

网友:
来学习的。前天也遇到这地情况。分区格式问题。转换后正常安装。

网友:
别选快速的,手动分下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分区试试吧。

问题是分区了又会出那个分区出来,所以请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分区了又会出那个分区出来,所以请教的。

用分区软件先分区,然后安装系统。安装系统过程中分区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品牌机也存在。

网友:
如果这二个两个小小分区大小分别是100和300的话,那原系统应该是W8或W7-64位的,直接用W8原装盘即可删除,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