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两块 精英AMD690GM-M2 电压都正常,都是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12-01):
精英AMD690GM-M2这两块板 修修放放,有大半个月了,都没修好 电压都正常,都是有复位不跑码!!! 上假负载 CPU电 1.54V 桥供电1.22V 总线1.23V,
PCI测试上 时钟有33M 也有1.63V。复位电压3.33V。BIOS上时钟脚也有1.63V 也有33M时钟。BIOS刷了5 6个。依旧,有一块还换过北桥,南桥加焊过 也依旧。IO那5个脚(PLC 等)也在PCI测试卡量过 没上U时 电压都有3.83V左右。 这个情况是不是于是有CPU复位不跑码的情况?? 怎么弄?遇到这个情况的 一般是不是属于难题 ??690应该可以用CPU带灯座测试吧,我测试了没见有短开路的情况。就差 南北桥总线没量了。。。该放弃了吗?

网友:
补充一下,内存电压1.82V 也是正常的

网友:
附上图纸,大家帮我修修呀

网友:
还有  这板 不上电池 是不触发的。。。

网友A:
本想劝你测下北桥总线呢!一看AMD的算了吧,直接加焊北桥试试吧。

网友B:
刷BIOS要分清版本号

网友C:
不上电池不能触发?是这个型号的板子本身就这样还是这两片这样?如果只是这两片这样的话建议从这个开始查。还有就是你查下CPU复位和时钟,CPU的时钟和复位是相对独立的,别的地方时钟复位正常了CPU的时钟复位依然可能没有。应该就在CPU座附近的电容或者电阻上就能找到这两个信号。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只能有空的时间多看看吧。 只能做研究用。  基本没什么思路。

AMD的一般加焊桥都没什么时候效果。

网友D:
别个没说不触发,,电池应该没过!!是不是换个南桥试试呢!!

网友E:
刷下BIOS,压桥,   CMOS  清零 , 看看跑码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想劝你测下北桥总线呢!一看AMD的算了吧,直接加焊北桥试试吧。

其中一个已经换过北桥了。。。也加焊南桥了。。。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要分清版本号

网上能找到的BIOS我都试了。。。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电池不能触发?是这个型号的板子本身就这样还是这两片这样?如果只是这两片这样的话建议从这个开始查。 ...

你这个建议不错,但一般上假负载 能测到正常的复位电压的话,上真CPU应该也是能复位的吧。上真U时的时钟这个倒我测试过 我一会按你的方法找到测试点试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个没说不触发,,电池应该没过!!是不是换个南桥试试呢!!

应该是这个型号的板 都是没上电池不能触发吧,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图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刷下BIOS,压桥,   CMOS  清零 , 看看跑码不 。

你建议的方法,我都试过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建议的方法,我都试过了。谢谢

换南桥试试,有可能南桥内部模块坏掉了,导致不跑码,我也修过这种板子,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最后我们老师叫我把桥换了,说的是内部模块坏掉了

网友:
AMD的修这么久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楼主好强的毅力

网友:
我也在为这个头疼

网友:
可能桥问题!1

网友G:
AMD还有供电2.5V  CPU旁边  是3.3V 或者  5V转换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AMD还有供电2.5V  CPU旁边  是3.3V 或者  5V转换过来

这个2.5 直接可以在假负载上量到了的。。。

网友H:
呵呵了   我店里也维修到好多,不知道敢怎么办

网友:
AMD的桥虚焊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了   我店里也维修到好多,不知道敢怎么办

这种 一般要怎么修呀?还有我好多昂达的 复位灯闪,复位电压在跳变。不跑码。。什么时钟芯片和周边元件都查了,没什么头绪 要什么搞?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其中有一块应该加焊过了 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