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子机三星300E4A用电池花屏,详情请看look

楼主(2014-12-01):
三星电脑不敢恭维,一个字渣。 进入正文型号  300E4A
i5 二代  独显
症状: 用电池浏览网页或者玩游戏就会很容易出现花屏且死机,用电源则很少出现。经检测,还会出现蓝屏、掉电等情况。
怀疑有可能是大电容问题,火速拆机,拆开发现是二代的u,没大电容。管它三七二十一,和客户说是显卡坏了,需要更换显卡,然后再来查。
上讯维网,一查发现 将信将疑,测量,开机时,q63g极被拉低,低电平导通,5v过去了,不管了,换掉再说,刚好手上有块集成的板,换掉mos管,进系统测试,打开网页,随便点开世纪佳缘网看美女,没一下,就花了,花得很严重。未拍照。直接说算了,q63有直接接线过去,也一样花,cpu后面缺了个电容位置,也补了一个330,也一样,显卡也换了,一样,拿测机硬盘装系统,怀疑是驱动问题,装系统中间又没看见花(注意,上面的步骤我都是用电池完成的)装完系统,打开网页又是花。最后换了我们的i3 二代cpu(店里只有这个硕果仅存的i3二代)经过老板看了1个来小时的黄色网站,确定是cpu问题,一上他原来的cpu一打开网页就花了。cpu引起的花屏倒是头一次遇到,而且这cpu,客户还能打lol。不明所以。。。这种狗屎问题搞得蛋疼。发出来让同仁们少走弯路、、、

网友:
挺不错的案例   CPU引起花屏

网友:
每个机子的问题一样的,发贴做参考。

网友A:
有点怀疑,不知对不?首先觉得电池不良或放电管部分电路不良引起的,因为I5的U功耗比I3的大,并且用适配器时人家机器完全正常的。客户还能打lol。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过一个,跟客户说换显卡,结果还是花,最后偶然间换下cpu试试,好了,宏碁的也是I5二代,可能是cpu的某个模块出问题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内部的集显模块问题 我遇到一个联想B470 开机到过了滚动条就灰屏 也是CPU问题

网友:
三星的机子很一般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我擦了,前天来了一个ASUS电脑,型号忘了,还在店里,这个机器是接电源就花屏,还会死机,跑鲁大师3D测试就会死机,用电池就正常的,已经叫老板定了显卡今天下班的时候到了,准备明天换上去。现在看到楼主的帖子。哎。。。。。

网友:
现在机U 切实坏的多,今天一个联想的I3的机上的U开机点亮一次,再开就不亮了,换个U就每次都可以亮机,机子放一会上他的U 又可以亮一次,然后又不亮了,

网友:
赞成说是核显问题的说法。
分析:用电池出问题而接适配器没事,按照常理推的话,问题只可能出在供电部分,但是笔记本有个恶心的地方,就是一般来说不接适配器的时候默认的电源管理方案是节能模式,说直接点就是不接适配器电脑只会使用集显(也就是I5的核显了),所以如果集显出问题了接上适配器后电脑一直使用独显的话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一旦断开适配器改用电池,坏掉的集显就出来闹事了。
确认方法:在BIOS里禁用核显试试。如果禁用核显之后电脑没问题就基本可以确定上面的分析了或者接上适配器,然后禁用独显试试,还是有问题的话也能确定上面的分析。至于这种总问题怎么修就自己把握好了

网友:
集成显卡在CPU里面,引起花屏,应该是有的现象,但我还遇见过.真遇见这样的不知怎样跟客户报价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有的你完全可以切换到独立显卡状态,就是你让它一直工作在高性能状态,然后问题解决了,你也省钱了

网友:
这。。。不就跟前段时间某人说迅维维修部不靠谱的是一样的故障吗。。。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7831

网友:
还未修到CPU引起的花屏。

网友:
这个再次证明CPU是控制显卡的哈……

网友:
一波三折,修机不容易,技术是磨练出来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长知识了

网友:
看来这也算是三星300E4机的通病了。
我这能机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去找块相同的电池测试一下,然后再考虑换CPU

网友:
他不会是主板上的显卡坏了。一直用的是CPU内的集显吧

网友:
我喜欢三星渣渣的,它不渣我还不喜欢,呵呵,要赚钱呀,呵呵

网友:
现在的机器不是那么好修了

网友:
二代的 U 容易坏

网友:
看标题进来 以为是电池引起的花屏呢
原来是CPU引起的 加下了 以后可以换换CPU试试解决花屏问题

网友:
是遇到过几台了,不打集显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个.是DELL的.进系统后,满屏的小黑点.换CPU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怀疑,不知对不?首先觉得电池不良或放电管部分电路不良引起的,因为I5的U功耗比I3的大,并且用适配 ...

不是完全正常,客户说用电源打游戏偶尔会花屏

网友B:
进系统直接把集显禁用 用的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直接把集显禁用 用的怎样

已经换了我的i3cpu交给客户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遇到一个AMD的CPU花屏,,什么都搞了还是花,,订了一个板回来,还是花,,人都笑死了,后来才发现是CPU问题

网友:
还有这样的,长见识了

网友:
二代的CPU集成显卡,G470集显的机器,碰到过几台铁壳MOS坏了,是集显供电的MOS,大短,可能是大电压进入了CPU,导致CPU集显部分烧坏,修好主板后可跑码,看电流像是显示了~屏就是不亮,换个CPU就好了,这个坏的CPU拿到别的独显的机器上试,可以亮机,由此证明,是CPU内部的集显挂了~手上还有两块I7的呢,都是集显坏了~

网友:
他不会是主板上的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