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 ASUS VB191(S) 25vf020a 程序

楼主(2014-12-02):
板號:715g2904-1 mcu:tsum1pfr-lf
程序:sst25vf020a

面板:HSD190MEN3-A00

現在抓到程序都 上下二格 . 不適合, 求程序.

网友A:
试试这个!成功了支持我一下!给兄弟加点分哈!
记得把原来的程序备份一下!不行再刷回去!OK?

华硕读出715G2904-1 Logo OK.rar

网友:
什么故障呀?为什么要刷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成功了支持我一下!给兄弟加点分哈!
记得把原来的程序备份一下!不行再刷回去!OK?

刷了還是一樣. 變成上、下二等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還是一樣. 變成上、下二等分.

用菜单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不行再刷这个试试吧!之前它啥毛病呀?要是还不行可能就是屏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了還是一樣. 變成上、下二等分.

你用其他驱动板点一下屏看看正常不!正常的话就是驱动板坏了,那个主芯片tsum1pfr-lf很容易坏,换一个试试呢!没准儿是它的事儿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其他驱动板点一下屏看看正常不!正常的话就是驱动板坏了,那个主芯片tsum1pfr-lf很容易坏,换一个试 ...

再試試. 字模糊.

网友:
LZ试试这个程序。

网友:
不要一味的刷程序,屏有没有问题,换个驱动板试试,原来什么问题

网友:
看这个板像是aoc的板可以下个aoc的程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