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不插灯光和驱动板 12.5V输出稳定,插上驱动板 电压13 14 15 V跳,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4-12-02):
不插灯光和驱动板 12V输出稳定,插上驱动板  电压13 14 15 V跳,输出不稳定。求大侠能能指跳明路

网友:
看看12V 5V之间跨接的稳压管。和5V输出整流管

网友:
改个电源板看看,看是电源板问题呢还是驱动板问题,然后确定问题在检修

网友:
光耦 431 光耦电容换过了没  还是不行 改个电源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