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3z 求助大神分析

楼主(2014-12-02):
手里有一台4733z,放了2个月,拆了15次+,检测设备除了万用表没有其他的。D壳拆下来开机一切正常,D壳装上以后就点不亮。本人水平有限,发到芯片级维修那也说检测不出问题,特来此求助大神分析分析

网友:
检测不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胶垫什么导致的?

网友:
跟D壳有短路

网友:
看过装C壳烧EC  你这个没见过  换板去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休眠开关惹得祸,或者把D壳上的锡箔纸全部撕掉

网友:
用隔热胶布 把D壳全部贴起来      我遇到过  不过 我就是这么贴着 就好了

网友:
绝缘没有做好吧,D壳,应该是屏线或者风扇那个铁壳那里,处理一下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