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5 BIOS AMD LLW-1

楼主(2014-12-02):
Thinkpad E425 BIOS AMD LLW-1

Thinkpad E425 BIOS AMD LLW-1.rar

网友:
独立还是集成的

网友:
刚好用的上  下个试试

网友:
我的E425是加电到1.0A就不动了~~没有短路~~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呢~~~

网友(2015-01-23):
是集显还是独显啊

网友:
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啊麻烦写清楚点啊

网友(2017-10-16):
接到一台待机电流 0.1,BIOS被上家动过,下你这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