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本奇怪毛病

楼主(2014-12-02):
   接到一台宏基的本子   来时掉电     拆机一看   大电容  果断搞掉   验机  故障依旧   后无聊拔内存   居然不掉了     内存还能导致掉电   自己给自己上了一课

网友:
看来不是所有的掉电都是大电容的祸啊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现象,内存导致掉电,有点不相信,楼主还是多测试会吧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的话 也是会不亮机吧  还会掉电 晕

网友:
DELL的机器就是这样呀,不插内存就掉。

网友:
内存掉电,这个确实碰到过,不是多有NEC都导致掉电滴。

网友:
没有见过亮机掉电的,不亮机坏了,掉电还是有的

网友:
内存导致掉电的有,只是碰到的少啊

网友:
这种的我真的碰过

网友:
希望 你能长久用下去。

网友:
这叫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LZ有没有试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