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 进系统界面掉电,不触发。

楼主(2014-12-02):
联想E47A 进系统界面掉电,有时触发,电流0.12A掉到0.01A,拆机发现电阻R269电阻一脚发黑,此电阻连到CPU供电芯片95831B 43PIN,5V供电,补焊测试OK。此电阻拆开C壳在CPU背面。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拍的图片怎么发不上去啊。此电阻在CPU底坐旁边孔位左边第一颗,0欧姆。

网友:
可能是腐蚀了吧。

网友:
截图不知可以没有?拍的图上传不了,老是提示太大,才3.05M少于4M啊

网友:
此电阻是PR269,打少一个P,希望没有误导大家。

网友:
没事  这种情况 只要按时序走  能查出来  应该不会误导大家 因为大家都是大神来的

网友:
修过 腐蚀的吧

网友:
看哪个电阻有点腐蚀啊

网友:
维修人都要炼就一副火眼金睛哦,呵呵

网友:
经验还是很重要的,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算不算通病?

网友:
掉电,一般是刷BIOS吧,这不算通病

网友:
不好意思,我给你加5分,结果选择加分语言的时候选错了,选成了“重复资料”,望见谅

网友:
就是 看到发黑才修好的嘛????

网友:
今天刚刚遇到   直接秒杀嘻嘻

网友:
修板心平气和,理论强大,思路清晰。不能盲目下手,修无所向

网友:
不错,很好,看看又增长了经验

网友:
楼主理论很好吗?要是我肯定先刷bios了。

网友:
看得见的,一般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