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记本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02):
联想r61装系统装xp装完重启黑屏装win7的一切正常。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禁用也没一点用。还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A:
换个版本的XP  现在网上的GHOST版本的XP 精简的过于厉害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的XP  现在网上的GHOST版本的XP 精简的过于厉害

我都换过了。都不行。。

网友:
驱动都删除也还不行

网友:
这个机子都是直接做了,是不是还是显卡

网友:
搞个硬装版 试试,应该可以

网友:
试试原版xp  或者纯净版本的

网友:
GHOST后安装时到驱动安装界面去掉显卡驱动的自动安装,这是常有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换过了。都不行。。

用xp sp2版本试试 先   不行慢装啊!

网友:
刷个BIOS 。 或者检查下显卡。

网友:
那只能证明这个机器不支持XP咯

网友:
看一下BIOS设置好了没?

网友:
装XP系统要设置BIOS  把ACHI 设为IDE   要不就是你显卡驱动装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