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换待机供电芯片把主板烧烂完了。

楼主(2014-12-02):
       DELL PP38L不加电,MAX17020无LDO输出,有开启电压,BUY了一块新的焊上去电流直上5A,板子多处冒烟,瞬间石化了。有一种要哭的冲动。
以后搞供电芯片一定要看焊好没有再加电了,一失足成千古恨那!!!

网友A:
新手吧,客户倒霉了,呵呵。

网友:
不是吧?上电之前我都是很小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吧,客户倒霉了,呵呵。

顶楼上  呵呵

网友:
大意了,焊芯片看来还是要小心了

网友:
没事做时要练一下焊工,QFN封装的更要多练才行。焊好仔细检查,量一下对地才上电。裸板上电建议控制电流

网友:
我的 可调电源烂了,只有5A档了,还是郁闷啊

网友B:
其实应该就只是待机电压没出来的问题,被我修报废了,我感觉对不起客户,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中华千千万万的同胞。

网友C:
风枪吹,直到能用镊子轻松推动芯片,四边对好。然后烙铁加有铅焊锡丝四边过一遍,能看到饱满鼓出才ok

网友:
呵呵,楼主不够小心啊,以后肯定有教训了啊

网友:
焊接还是要小心的

网友:
再次体会到:焊工是基础啊

网友:
焊工是基础的多练练

网友D:
对得起你的名字了   一千万电烙铁

网友:
正常,没事儿……。可能是没焊好吧……下回注意就好了

网友:
做维修的千万别大意   一定仔细

网友:
怒顶2楼,对自己焊工不怎么有信心焊好要先打一下控制级的阻值

网友:
焊好打值, 一直的习惯

网友E:
不要过于伤心,搞这行谁都有似情况发生.就你这机子来说,塞翁失马,焉知福祸,就是把待机修了,也还有很大可能有基他问题.

网友:
在解决了客户后这次不得不说对你是一次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就记住了!

网友F:
也不至于烧得那么厉害吧,换这种芯片先用烙铁给芯片上锡,如果是老手,焊完用放大镜看看

网友:
都有失手的时候,记住教训,不在犯同样的错误就成。

网友:
我也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过于伤心,搞这行谁都有似情况发生.就你这机子来说,塞翁失马,焉知福祸,就是把待机修了,也还有很大可能有 ...

多积累经验。

网友:
太悲催了,不要说楼主了,客户也是悲催的......

网友:
大家都会遇见这样的情况的,下次注意点儿就好了!

网友:
是自己的电脑还是客户的  是客户的就悄悄装机给了吧  再找一下个同行坑吧~ 唉~

网友:
楼主基本功不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不至于烧得那么厉害吧,换这种芯片先用烙铁给芯片上锡,如果是老手,焊完用放大镜看看

我就是用放大镜看了的啊,但是没有洗板子,没有看实在

网友:
这么牛  维修基础不知道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应该就只是待机电压没出来的问题,被我修报废了,我感觉对不起客户,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中 ...

既然笔记本坏了就是电子垃圾了,你把电子垃圾报废了有什么错?只是对不起你自己没了钱赚。

网友:
修东西很正常 都有失手的时候

网友:
总要摔点跟头   才会成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吹,直到能用镊子轻松推动芯片,四边对好。然后烙铁加有铅焊锡丝四边过一遍,能看到饱满鼓出才ok

现在我的办法是,先把芯片镀锡,然后采用你说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得起你的名字了   一千万电烙铁

哈哈,顶一个!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回复?!

网友:
一千万电烙铁,很正常讶

网友:
先用烙铁给芯片上锡  在热风枪吹  焊好后 用烙铁 四边再过一遍  一般没什么意外的   一看到标题  我还以为是thinkpad E40的机器呢

网友:
焊好了!你没有检查吗?

网友:
基本功很重要

网友:
上管取下,用示波器打G极,有波再装上管,这样才不会烧后级